求助:如何实现逆向减数?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虾!
    我这里有个问题:现状是一台2相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传输的是一条带子,带子的一侧有尺寸均匀的小孔,小孔间距都一样;带子运输的是小型IC,IC在带子里有相应的凹槽,凹槽中间有小孔,凹槽小孔间距也固定不变;现在我想有这样一种计数系统,正常运行时,计数器在机器运行时开始计数,但有时会发生机器调整或维修,那么需要机器做原位(初始化)运动,这时,传输带必须往后拉回一格(必须做,否则机器程序认定错误),但有时候会发生人为错误,往后多拉一格或几格,那么,是否可以实现这样一种计数,正常运行时,正计数,而发生人为往后拉时则减去相应的格数。
    机器原有计数是影像系统检测后计数,上面这种情况发生于:正常情况下,往后拉一格是不会计数在整个产品检测中的,因为机器做完原位后会自动前进一格,程序自动定位;然而,当多拉几格后,系统只认定多拉一格计数,因此,再次计数时,则会发生实际多计计数值=多拉格数-1,那么最后整个产品计数就会多了多拉格数-1个产品,但实际产品是少了多拉格数-1个。
   这是我想向各位大虾们请教有谁能提供这种系统或解答?

楼主:
好像不能吧,我要的是计数系统能自动辨别并作出响应。比如说,多拉2格,那么计数器必须减去2,在机器正常运行向前走时,必须+2;否则,有加减的计数器也不要了,人工计数下就行。

网友A:
这和计数器没有关系,是你的系统设计问题。如需额外安装个计数器来改变现状,那就要额外装的计数器参与控制。即计数器加减计数,预先设定好需要达到的值,当计数累加值达到预设值时,计数器输出一个报警信号,控制系统停止,或执行另外一个步骤。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改系统内设置。

楼主:
大哥,我也知道,可是系统更改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拿不到程序;另外你们好象没看懂这个系统要求的意思,大概是我没写明白,并不是简单的预设某一值到时候输出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在而发生人为往后拉时则减去相应的格数,因为往后拉数量上是有出入的,前面计过的数量若不减去在重新正常运行时则会多计,为保证计数器上显示的值与实际产品数量一致,在实际生产中时常会发生计数器值与实际产品数量不符,当然,也可以在做完后再清点一次,若有错误,问题就出现了,产品已经包装进去了,就需要重新拆开重做,这个是生产线和我们都无法接受的事情,若没有清点,那么产品会流到客户那里,问题就更大了.

网友B:
请问各位:"我要震动监测系统用的传感器,选什么样的好啊?"zhuchunme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