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7怎么和TSX572623自带的以太网端口通讯

楼主(2007-04-04):
TSX572623的RJ45口已经设置为192.168.0.1用对等网线连接笔记本,打开XIP DRIVE,在config XWAY-Ip addresses中设置local xway:0.2   remote xway:0.1 remote Ip:192.168.0.1  update后用TEST ICMP PING能PING到PLC。最后打开PL7,在define the address of the plc中设置drive为xip01,address为0.1(不会)。点击connect,提示无法连接。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跪等

网友A:
连接时XIP DRIVE的设置窗口不能关闭

网友B:
plc中的"define the address of the plc"中的address应设为{0.1}sys。

网友A:
想知道,连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