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温度值读取问题

楼主(2007-04-04):
测量现场Pt100热电阻的阻值是160欧,对应温度应该是158度左右,但模块读取上来只有140度,但如果拿电阻箱直接在模块上加160欧电阻,读取的温度值又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正常吗?热电阻模块是ARI 030 10,采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啦,你想想,热电阻所测温度是用来反应实际的温度,现在就差下18度.那么是不是这个热电阻就没多大用了呢?你应该用万用表测量下进入模块前的电阻值是多少,如果跟现场的差不多,那就是模块的问题了.如果也是140度左右,那就差现场到模块间的线路啦

网友B:
你应该在接线端子处量电阻的值, 实际的值是要取掉导线电阻的

网友C(2009-03-21):
请问一下楼主,PLC中怎么对ARI 030 10,的IW区地址值进行转换来转换成温度值,怎么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D:
反正不是系统模块的问题..................!!

网友E(2009-04-28):
你量一下是否有交流成分,在PLC柜量一下电阻是多少,然后再分析

网友F:
是啊,应该与干扰有关系的

网友G:
在PT100和模块之间要用补偿导线连接,用普通导线是有误差的

网友H:
呵呵 你们用的和我们用的不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是把热电阻的量程0-500度,对比PLC的4-20mA信号来的。假如:现在热电阻的最大阻值是300欧,则算出来的温度是500度。那我在PLC的编程里面面设定的信号设定为0-500度  。中间是用隔离器来把阻值转换成毫安信号到PLC,模块读出来就是500度。0度等于4毫安  500度等于20毫安。如果阻值是200欧 则到PLC的信号应该就是12毫安,对应的温度也就是250度,阻值怎么变,温度就怎么变。

网友I:
你隔离器与模块之间能不能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