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能使用数字式仪表的原因

楼主(2007-04-04):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能使用数字式仪表的原因:

数字电压表中并无电压线圈,而是首先对被量电压进行采样和模/数转换。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将存在两个问题:
1、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经SPWM调制过的系列脉冲波,电压的平均值是通过改变脉冲间占空比来进行调节的。这一点,数字电压表将无法接受,它所采样的将是系列脉冲的峰值,而这些值是不变的,都等于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所以,数字电压表不可能准确地测出SPWM调制后的平均电压。
2、  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是用来测量工频电压的,所选用的采用元件和模/数转换元件的工作频率是较低的,而SPWM的调制频率为1.5~15kHz,这将导致采样和模/数转换工作的紊乱,所以,就连测得的峰值也往往是不准确的。

网友A:
是应该有这个讲究。各种仪表有不同的波形系数,不适合的虽然也能测出大致数值,但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SPWM的调制频率为1.5~15kHz,这将导致采样和模/数转换工作的紊乱’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