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输入前加熔断器

楼主(2007-04-04):
公司设备上有很多制接近开关作为PLC的输入,DC24V三线制PNP型的,因环境比较恶劣,再加上人为原因,经常有接近开关电缆划破接地或短路,因为直流部分负极本身做了接地,如果是正极接地系统就会跳闸报警,造成停产,接近开关很多,而且安装地点分散,很难查找具体是哪一个故障,我想能不能在每一个接近开关的正极,PLC的输入前面加一个带电指示的熔断器,如果哪一个接近开关正极接地或短路,熔断器烧毁,熔断器座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请教各位可以吗?熔断器选着应该多大呢?

网友A:
你可以在各接近开关24V回路中串一种叫做“可恢复保险丝”的元件。

网友B:
“可恢复保险丝”?是那种原理?芯片级维修大哥可以介绍下么?

网友A:
“可恢复保险丝”实际上就是一种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电流正常时,阻值很低,当流过的电流超出其额定值时就呈高阻态,从而可避免后级短路影响前级。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这种PTC如何选择呢?还有就是有时候正极的接地是瞬间的,时有时无的,这种PTC可靠吗?电指示直接用二极管行吗?

网友B:
哦!原来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应用,长知识了。芯片级维修大哥可以再解释下和电视机里的延时熔断丝有啥区别么?

楼主:
还有就是这样的可以直接看到是哪个有问题了,不过技术手段只是方法,不是目的,我想最好做好现场电源线的布线防护工作,现场电源线的布线是先硬管连接的端子盒或分线盒,然后分线盒连接金属软管,软管里是接近开关的电缆,而且电缆大部分是悬空的,由于维护不当好多金属软管已经没有了,好多金属软管壁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或折断的,各位有其他好办法吗?请指教!!!

网友C:
可考滤换成包塑的金属软管.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岚1996在 2007-4-5 15:57: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芯片级维修,这种PTC如何选择呢?还有就是有时候正极的接地是瞬间的,时有时无的,这种PTC可靠吗?电指…
--------------------------------------------------------------------------------------------
“可恢复保险丝”英文叫“Resettable fuse”,你可以在google中搜索一下,看看对其特点的介绍。我们在设计电路时经常用到,通常在总回路中串联,或在RS485通讯电路中串联,这样即使有一路短路也不会影响到其它回路。

网友D:
可以在各接近开关24V回路中串一种叫做“可恢复保险丝”的元件。

网友E:
可以把这部分的报警跳闸去掉,然后再在上位机上单独作每个接近开关的报警点。

楼主:
我想选用菲尼克斯的DC24V的保险丝端子,带电指示灯的,可以吗?是正负极各加一个,还是就加正极呢?保险丝该用多大的呢?

楼主:
我想顺便整理一下现场的线路,最终技术手段只是方法,不是目的。现场电源线的布线是先硬管连接的端子盒或分线盒,然后分线盒连接金属软管,软管里是接近开关的电缆,而且电缆大部分是悬空的,由于维护不当好多金属软管已经没有了,好多金属软管壁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或折断的,各位有其他好办法吗?请指教!!!

网友A:
用这种就好,要指示的话,将一个发光二极管与3K电阻串联后再与其并联。

网友F(2009-02-13):
应该考虑换成包塑的金属软管.或不锈钢软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就好,要指示的话,将一个发光二极管与3K电阻串联后再与其并联。

上面标的数字是代表什么意思,有用过但一直都不知道.我们用在机器里面照明,型号是185.   负载是AC36 40W白灯泡.(串在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