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Y200系列抽油机专用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楼主(2007-04-04):
Binguan HCY200系列
抽油机节能变频控制系统
HCY200型抽油机节能变频控制系统针对抽油机的特殊工况,结合变频调速、控制、检测、保护等高新技术开发而成,是各类油田抽油机专用的节能设备。该系统的使用,可实现降低采油能耗20%~30%的节能效果。尤其是在贫油、油层不均匀或原油黏度不均匀的油井使用,节电率可达到40%。
一.系统简介
系统的外形及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除检测单元(传感器)安装于出油管道外侧,其余逻辑控制单元均内置于变频控制系统的柜体内部。

系统通过传感器监测的出油量信息,经PID调节功能实现对抽油机电机输出频率的自动调节从而改变抽油机驱动电机的转速,使抽油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的输出功率与实际出油量的大小成正比变化,在出油量小(负载低)时,自动降低抽油机运行速度;当出油量几近为零时,系统对电机的控制可达到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最低运行频率,使电机输出功率接近于零。
通过动态改变抽油机电机转速,提高抽油机的充满系数,提高功率因数。变频器驱动的软启动以及完备的电机保护功能,延长了抽油机设备的使用寿命并提高使用可靠性。

二.主要技术指标
Binguan HCY200系列抽油机节能变频控制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内        容
输入电源     额定电压    三相380V±10%
     额定频率    50/60Hz
输    出     控制方式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
     额定电压    三相0~380V
     频率范围    0~120.0Hz
     转矩提升    备选曲线固定1~16及自选曲线
     过载能力    200%额定电流,情况下保护动作
操作功能  频率设定    键盘、电位器或外部信号(0~10V,4~20mA)
     起/停控制   无源触点控制或键盘控制
     加减速时间  0~999S(频率由0变化到50Hz所需的时间)
保护功能     变频器故障保护、制动单元、传感器故障等
显    示     频率指示    变频器LED数字显示当前输出频率
     异常指示    LED显示故障类型
     状态指示    指示灯指示抽油机控制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
环境条件     设备场所    无强烈腐蚀性气体和粉尘
     环境温度    -20℃~+50℃
     环境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
     振动强度    0.5G以下
     防护等级    IP40
适配电机      5.5~160KW三相异步电机
三.主要技术创新特点
1.采样步态匹配(SWM)控制技术,实现了准正弦脉宽调制(QSPWM)分段同步调制方式,既可提高直流侧电压的利用率,又保证了具有较好的输出波形,并且很好地解决了相邻频段之间的平稳切换问题;
2.针对抽油机低负载率带来的功率因数和效率低的问题,通过动态跟踪优化控制算法,结合SWM控制技术,实现了抽油机的负载动态跟踪节能控制。
3.根据抽油机的特殊工况实现了变频/工频运行方式的自动切换控制;上、下冲程频率的独立控制及切换点自动识别;交流侧与直流侧的过压保护分别独立的设计方案;抽油机不平衡馈能的检测与处理的滞环等控制方法;
4.完善的机箱防雨及隔热散热设计等,使该装置对于野外露天全天候长期连续运行和高温高寒的恶劣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5. 为了提高抽油机采收率,根据现场的实际需要,该装置既可以采用抽油机上、下冲程速度的变频独立控制模式,也可实现跟随出油量变化的变频控制模式。在上、下冲程独立控制模式下,可以实现上、下冲程的自动识别。
6.通过系统的软硬件组合设计,既可以选择变频/工频的自动切换又可手动切换。

网友A(2009-08-27):
负载跟踪?

矢量变频器自身就具备这个功能.

变频器节能似乎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