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07-04-04):
我是WINCC的初学者,想请教大家 在控制画面组态一个按钮,功能是单击退出WINCC运行系统到电脑的操作系统并要有密码效验,对按钮如何组态连接?谢谢

网友A:
1 在用户管理器中建立用户并设立用户权限
2 组态密码输入画面
3 使用脚本编写密码校验
4 如果密码正确,那么将动态向导组态的退出运行系统按钮的显示属性置真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