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的长短影响测量精度吗

楼主(2007-04-04):
如题,PT-100传感器的长度是否影响测量精度呢,
长短如何影响? 谢谢!

网友A:
只要线径一样,三线/四线制不影响.

网友B:
不影响
但远距离会因起一定的测量误差
直接影响温度等级精度

网友C:
传感器的长短不会影响.

网友D:
我们用的没有影响

网友E:
如果PT100接线太长,肯定会影响温度的精度。我接的线长大概15米,用的松下AD8模块,将PT100直接接上AD8温度较准,如果将PT100引线加长15米,温度相差3度左右。而且我的加长线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F:
问的莫名其妙,答的也差不多。也就Foundation Fieldbus不错,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