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AI4”卡件

楼主(2007-04-04):
大家好,我用的欧陆“AI4”卡件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机柜后面测得电流为5mA,但是在线看到的采集上来的数据为5.7mA,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恳请指导!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拜托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表没问题,如果你的表没问题的话就是AI4卡里有一个5欧姆的电阻有问题了,不过可能性不大,所以是你的测量仪表精度有问题了。

楼主(2007-05-08):
那个5欧姆的电阻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2007-07-19):
欧陆的AI4卡件的输入阻抗对mA信号必须大于5欧姆,对于mV信号输入阻抗必须大于20兆欧姆,因此如果是mA输入必须要加一个5欧姆电阻,如果有什么技术问题,请直接咨询 021-56531600-212 13816402624 赵工

楼主(2007-09-05):
不知道什么时候欧陆公司能做个培训,我也去听听。呵呵

楼主(2007-12-23):
最近忽然发现该系统的硬件竟然还有不合格的出厂,还要和代理商联系,郁闷阿

网友C:
我是欧陆的,请问你是哪的用户呢?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AI4的质量是有保障的,估计是现场的干扰信号!

网友E:
在线采集上来的数据和用万用表现场测量的肯定不会严格对上,如果你下边用万用表上面也用万用表测量的话应该是一样的信号,这样就不会有问题,检测上来的值是测量模块测的的值,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隔离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卡件的问题了!

楼主:
现在我的现场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卡件,真不给我长脸啊

楼主(2009-07-07):
呵呵,主要是现在的一些技术支持跟不上啊 !给技术支持打电话爱搭理不搭理的!

网友F:
人少啊!没有那么多技术支持.

网友G(2010-07-14):
欧陆的服务态度实在是太差了,就没有什么技术支持,这也许就是欧陆在国内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吧。真是个垃圾的DCS。

楼主(2010-08-18):
呵呵,听说最近欧陆的卡件涨钱了,大家知不知道啊 ?

网友H:
欧陆是南京的某家公司总代理吧?

网友I:
我也觉得欧陆应该做一些技术培训哈

楼主:
现在是用欧陆产品的人太少了,所以没有一个技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