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限和反时限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请问各位,什么叫反时限和什么叫定时限啊?
请执教!!

网友A:
为了实现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应将线路各段的保护动作时间按阶梯原则来整定,即离电源端越近时限越长。每段时限级差一般为 0.5 秒。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为电磁式,配有时间继电器获得时限特性,其型号为 DL 型。

  反时限是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利用这一特性做成的继电器称为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是感应式,型号为 GL 型。它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时限,一部分为反时限。当短路电流超出一定倍数时,电流的增加不再使动作时间缩短,此时表现为定时限特性。

楼主:
感谢大城的指导!
DL 型和GL 型是不是每个厂家的叫法都一样?
正泰有一种jsl型的定时限过流继电器?请问jsl型是什么型呢?

网友B:
大城分析的很好!

网友A:
正泰jsl型是GL型反时限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