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以太网通讯需要哪些部件?

楼主(2007-04-04):
弱弱的问一下,目前有3个PLC站,想通过工业以太网和中控室上位机通讯,各个PLC之间不通讯,除了在各PLC站加以太网通讯模块外,上位机加网卡,还需要其它什么模块么?交换机一定要加么?交换机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以前采用PROFIBUS通讯,这个我会,但是没有用过以太网 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啦~谢谢!

网友A:
PLC型号没告诉大家?是S7-200还是S7-300/400的?

网友B:
hub应该是要加的

楼主:
PLC 是S7 300 的。大家帮个忙阿!或者讨论一下PLC组以太网的结构和构成,我很想学一下。

网友C:
以下这个方案或许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西门子MPI转以太网通讯的全新解决方案
经常使用西门子S7300/400的朋友都知道,一般传统的MPI连接方式
是采用西门子PC适配器或者CP5611,进行Step7程序下载,组态软件通过其与PLC进行数据通讯。但是西门子PC适配器,是采用串口或者usb口的方式,通讯距离受到很大局限。并且PC如果要与西门子PLC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需要增加西门子专门的以太网PLC通讯模块(如CP343 )和西门子NET软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使用MPI通讯的项目改造,用户不仅仅需要购买西门子以太网通讯模块,还要考虑柜内槽位和接线问题,同时还要对PLC程序和上位机监控软件进行修改,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也存在修改是否正确等问题。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使用德国HILSCHER的NETLINK转换器可以轻松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PLC,进行Step7程序下载,并实现组态软件与PLC之间进行以太网数据通讯,并且不需要对原有PLC程序和上位组态软件进行任何修改,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其良好的性价比无论对最终用户还是系统集成商而言都是不二选择。一、产品简介    netLINK具有MPI接口和10/100 MBit/s以太网接口,是连接PC与PLC的紧凑型以太网网关。其结构是固定在DSub连接器外壳中,能够直接接到设备的MPI插头,通过一根3米长的以太网电缆,再连接到交换机、Hub或PC上。供电电源是直接由MPI插头提供。
联系电话: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不是改造项目,就是一开始就要这样做的。我有三个站点 需要每个站点都有交换机么?我就是对交换机这方面不太清楚,可以不加交换机么,就像PROFIBUS一样,各个PLC 都挂到总线上,像串起来一样,然后连到上位机上。

网友D:
一个4口交换机就可以了,连接3台PLC和上位,HUB都行。300需要CP343-1

楼主(2007-05-30):
大家帮个忙!OLM OSM 什么时候用?起什么作用呢?现在又用光纤

楼主:
继续请求支持!

,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问题的答案,谁叫我是一个菜鸟呢,
但是我觉得楼主提出的问题对一些工控行业的大侠来说不是很难,希望大家给予详细的回复,不要借机做广告捣乱.

网友E(2011-04-09):
请问:我用以太网来连接PLC与工控机的通讯,现在两端网线已经插好啦,工控机上要如何操作才能把通讯连上???

网友F(2012-09-02):
好久之前的问题了,还有疑惑的看看下面的应该有些启发

http://blog.csdn.net/ddjj_1980/article/details/7692331

网友G:
对:李文磊关于请问:我用以太网来连接PLC与工控机的通讯,现在两端网线已经插好啦,工控机上要如何操作才能把通讯连上??? 内容的回复:

在工控机上设好ip地址  选好网卡 上位机上设定好ip   就差不多了

网友H:
交换机肯定要的

安装你的要求选择4口交换即可   如果中控室离现场比较远  建议你通过光缆传输  如果采用光缆传输的话  还需要增加光前收发器一对

希望对有帮助

网友H:
如果联网成功后 你可以尝试在上位监控主机上尝试下

点 电脑  “运行”

然后输入“ping 192.168.7.00”后面的IP是指你设的PLC得IP地址

如果能拼到这个地址 则说明以太网联网成功

网友I(2015-06-15):
现将PLC的串口转换成以太网口,方法如下: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autoctrl666/8793941

然后在中控电脑上组态,高级语言用以下这个控件: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autoctrl666/8709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