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与伺服驱动器通讯

楼主(2007-04-04):
那位兄弟知道那种触摸屏能与伺服驱动器通讯,主要是通过触摸屏去修改伺服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参数,通讯格式是怎样与?

网友A:
啥牌子的伺服系统?

网友B:
用昆仑通态的吧,沈先生13911226710

网友C:
应该是安川的吧.

楼主:
安川与海泰克的可以,现要是用德国KB的伺服,还不知道那种人机可以通讯。

网友A:
很多了,红狮的肯定可以。

网友D:
EVIEW可以和德国的PARKER-COMPAX3通讯,设置定尺的长度和剪板的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