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壹台人机控制两台plc程序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侠及王工请指教:我想用一个触摸屏(人机)控制两台plc如何设置地址?有程序案例更好!大家帮忙了!

网友A:
只要设置两个PLC的通讯地址不一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B:
lesing已经说了就是改一下plc地址。

网友C:
将PLC的站号或节点号改为2 ,荧屏地址进行区分。

楼主:
我还是想得不太明白,站点设置不同人机如何区分那台是站号1,站号2呢?是不是plc那边还有什么设置?如台湾兄讲的:将PLC的站号或节点号改为2    怎么改阿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B:
在给plc编程时向
D1121(PLC通讯地址(储存PLC通讯地址,具停电保持功能))
中写入plc的站号,比如你想将正在编写程序的这台plc地址设为3,你就在程序中用一条MOV K3 D1121,这样这台plc的站号就已经被你设成3了。

网友A:
依依一直在呀?

楼主:
to:yi yi
    谢谢您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B:
to lesing呵呵,今天上午一直在写份报告所以这面就挂在工控网上了。

网友D:
这个已经有主题了。很简单的。就在HMI上设置的数据、按钮选择不同的地址的PLC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公司有做过的!是施耐德的屏控制两台西门子的PLC运行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狱鼠临疯
    我不希望你以后老是介绍国外的东西,好好的想一下吧,最好是支持国产,不懂就不要说

网友G:
可以,做过

网友H:
谢谢您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I(2008-01-17):
用NTOUCH触摸屏,一个串口可以挂很多PLC

网友J:
请不要广告

网友K(2008-05-04):
不十分明白呀 haishi

网友L:
只要是HMI上面地址和PLC的地址一致就可以通讯上。如HMI  1@m20  2@m21   对应PLC1中的m20和PLC2中的m21

网友M:
PLC可以设置地址的,有个特D可以设置,是D1121,其他的上面的朋友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N:
plc的d1121为站号,屏上读取地址的plc站号对应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