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HANYOUNG—DX3

楼主(2007-04-04):
各位老大:我使用的温控器HANYOUNG—DX3总是不太准,有谁(哪里)有这方面的说明书,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2007-09-24):
你好!
  韩荣的温控器做的其实很好!你可能是设置的时候,设的不好,在PID设置里面修改相应的参数就行,如不知怎样设定,你也可以在DX3通电的情况下常同时按MODE键和向上键3秒,这样温控器就能进入自动设定参数,DX3将自动根据传感器检测的数据和输出情况来自设定DX3的内部参数.使你的温控器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如不清楚,你也可以到我公司的网站上下载DX3温控器的PDF说明书!不清楚也可以与我联系
http://www.hanyoungnu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