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BYR-1A型压力变送器怎样连接?

楼主(2007-04-04):
BYR-1A型压力变送器上有红黄兰黑四根线,电控柜上有24V、0V、1+、1-四个端子,请教各位不知该怎样连接?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是四线制的,24V和0V分别接变送器的电源+、-极上,1+、1-分别接变送器的信号正和负就行了。至于那四种颜色就得查产品说明书了。

网友B(2008-09-18):
红 24v
黑 0v
黄 1+
兰 1-

网友C(2009-08-31):
外部反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