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叫一次元件,二次元件

楼主(2007-04-04):
各位师兄:刚转行进入电气行业,很多东西实在不懂,问大家一下:
什么叫一次元件(元素),二次元件

网友A:
简单的说:一次元件就是主回路上的元件,通过互感器等接入用于继电保护、控制、测量等作用的元件统称为二次元件

网友B:
一次元件就是主回路上的元件,其它都算了二次元件了。比如说按扭,指示灯等。

网友C:
通住回路大电流的叫一次,控制的就是二次,找个图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D:
简单的说 感受是一次 显示是二次

网友E:
  二次回路控制一次回路,因为一次回路电流大,直接操作不方便,所以用二次回路控制一次回路。一般二次回路的电流5、6安,按钮指示灯,中继等都在二次回路上。工控主回路元器件一般是:断路器(ACB、MCCB、MCB),接触器,热继、电机。
  仅供参考。

网友F(2011-03-09):
一 次 元件就是 我们 说的 主电路上 的 元件,二次就 是控制电路上用到 的

网友G:
在仪表专业上,一次原件或称为一次仪表指的是作为传感使用的仪表,如热电偶、热电阻、变送器等;二次仪表指显示控制使用的仪表,如调节器、操作器、显示仪等。在电气上一次原件是指主电路或主控回路所用元件,其它电路或回路的叫二次原件。各有各的规定,各有各的习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 次 元件就是 我们 说的 主电路上 的 元件,二次就 是控制电路上用到 的

网友I:
同意1楼的表述。
在“中华工控网”上,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帖子:什么是二次回路?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3350

网友J:
1、不同的研究对象,一次与二次的概念不同;

2、在研究拖动电路时,主电路为一次,控制电路为二次;

3、在配电箱、配电屏、配电柜中,也是把主电路称为一次,控制、测量、指示电路称为二次;

4、在研究测量、仪表、控制电路时,即仪表专业上,一次原件或称为一次仪表指的是作为传感使用的仪表,如热电偶、热电阻、变送器等;二次仪表指显示控制使用的仪表,如调节器、操作器、显示仪等。

5、在研究变压器时,电源侧为一次,负载侧为二次:

……

网友K:
一次设备是:动力回路上的设备就是一次设备,如;隔离刀闸,断路器等等;二次设备:控制,保护,测量等的回路就是二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