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7-04-04):
WINCC 历史趋势问题:

   当系统时间向后更改一个月或一年后,就算再改回来,看看历史趋势,已经不在跟着走了,很是气人!我试过几次,就算将项目里的曲线时间改好也不行,我只能用以下三种方法但都不理想: (我现在用第 3 种)
  1  等时间到了修改的时间以后
  2  时间别改回来,将就用
  3  用项目复制器复制一个,运行新的

不知有朋友遇到过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请知到的朋友在此说明一下,谢过了!!

楼主: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的电池问题,我们的机器今天刚遇见这样的情况,系统时钟停滞了。趋势图不更新,时间也不动,我更换了主板电池,故障消除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谢谢 qianli

在有机会我试试。我们的趋势图在更新,不过显示的时间不对。比如说现在是WINDOWS糸统时间是07-04-19 手动改成07-05-19以后 ,就算在改回来,趋势图也是显示07-05-19,但趋势还在更新,只不过画面停留在07-05-19,除非等时间到了,画面才会继续根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