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AMK伺服电源维修

楼主(2007-04-04):
最近维修一AMK伺服电源。送来的时候,电源模块上从变压器出来的两根线上的两个二极管炸掉了。
这块板上有两块芯片,UCC3802和一调整芯片TL054C。
开始上电的时候,开关管吱吱的叫,并且UCC3802的七脚电压100伏左右,八脚无基准电压,
卸下开关管检查是好的,换下UCC3802为UCC3844,并且换了调整电路上的一个220谬发的电容。
结果七脚的电压降低为16伏,基准电压2.5伏左右。更为要命的是电路板上的温度迅速上升。

楼主:
还有一点,我发现调整芯片上的一并联电容(220谬发)电压60多伏,他的耐压值是35伏。

网友A:
老兄维修东西有点盲目,呵呵!

楼主:
是啊,大哥。
刚从事这个职业,不知之处还要大哥多多提携。
呵呵。
不知道我应该从那个地方入手啊?这个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B:
电源控制IC不要随便乱换。换了以后要调整外围电路参数,非常麻烦的。原来是什么型号的就换什么型号上去。

楼主:
UCC3842,UCC3844,UCC2844,UCC3802。他们功能是不是相同,如果不同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应该下载datasheet看看先。

楼主:
是啊,你能总结一下吗?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先放一放,以后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