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Oi系统撞刀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侠你们好!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关电源后,再打开回零,进行加工时X方向就发生撞刀,检查过X,Z轴的限位开关完好,参数没改动,是否是X轴的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A:
撞刀前,X方向的运动状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由于你做过“打开回零”的操作,所以可能是系统参考点出了问题,卸下工件,验证一下机床零点是否正确,有没有变动。

网友B:
限位开关可能离原点开关太近

网友C(2007-06-15):
刀具拆卸重装过否?刀补和工件零点偏置(工件移)数据改动过?X向回参减速开关和挡块位置移动过否?建议先重新对刀后再试切一下看。

网友C:
还有一点:伺服电机轴与其后的机械传动环节是否连接可靠,有无松动、不同步现象?

哭!

网友:
减速开关不灵活.哎

网友C(2007-11-03):
    如果我前贴提的几点都检查过并予排除,那不妨重新修改一下参数---P1850(只对FANUC 0i系统而言),改后要重新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