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问题

楼主(2007-04-04):
我做的一台设备,在客户处使用,因为客户的断路器三相是分开的单独三个断路器,所以当掉了一个后就会缺相,请问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在总电源那里接一个缺相保护器行不?已经因为这个烧了好几个接触器了SIEMENS的3TF41和一个200W的电机了。有谁了解缺相保护么?总共有9个大小不一的电机,220的电压是用隔离的1000VA的380--220变压器来的

网友A:
每台电机加装热保护继电器就会很可靠。

网友B:
断路器改为电动机启动器.

网友C:
用一个想序保护器加一个接触器可以实现!

网友D:
把短路器改成三相的,使用热继电器是有效的缺相保护。

网友C:
热继电器的反应不一定有这么快!

网友E:
还是在设备输入端加个缺相保护器,这样保险一点!用热继电器其实不安全!

网友F:
我的意见是在手把上装个连接装置,将三个单P的开关关联起来。3P的就是由3个1P的组成的。很多开关上能看到这一点,也有类似的连接装置。实在找不到就用一个金属条把开关的三个把手粘到一起,包正牢固既可,当一相跳闸时其余两相由于机械连接也跟着断开

网友G:
换个开关不就得了。

网友H:
三个断路器为什么总掉呢?

网友I:
还是先找出跳闸的原因吧?否者还会有问题的

网友J:
有相序继电器呀!用一个带缺相功能的!

网友K:
提供给客户一个3P的断路器,用3个独立的1P断路器控制三相电源本来就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L:
可以装低分断路器,起短路.过流保护

网友M:
 还是在设备输入端加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J:
按照楼上的这么做!不过那是哪里的厂家?怎么会那么做呢?

网友N:
简单的方法;使用3p的断路器

网友O:
烧了好几个接触器了SIEMENS的3TF41和一个200W的电机了。

换断路器。

网友P:
本来就是嘛!换成一个的不就行了!!弄得这么麻烦!

网友Q:
下面引用由天神007在 2007-4-26 21:08:00 发表的内容:
  本来就是嘛!换成一个的不就行了!!弄得这么麻烦!
--------------------------------------------------------------------------------------------

网友R:
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

网友S:
换成一个的不就行了!!

网友T:
把手柄连到一块嘛!!!!!!

楼主(2007-07-05):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不过问题是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莞长安的镇坚集团?港厂,也算蛮大的公司了.
哎.人家整个工厂都这样的配电,不是说我要换他们就给我换的.我也觉得单单热继是反映太太太慢了,而者不知大家有没有了解,热继只是给出触点信号而已,本身的主回路还是通的.

楼主:
我是打算家缺相保护器,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U:
用断相相序保护器 XJ3
相序保护与缺相保护两个功能
普通的缺相保护器检测电机电流为保护,不容易烧电机
但缺相电压还是容易烧接触器 继电器
断相相序保护器检测电压,缺相 欠压 相序不正常均保护,把相序继电器的触头串联在控制回路的电源上,缺相二次控制就没有电源

网友V:
这种3个单极控制380V的方式根本就不符合安全用电标准,干吗要向这样的客户妥协?直接要他更换3P的开关就是了。。

网友W:
找出标准给厂方看,你只要按标准做,厂方能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不按标准做,以后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网友X(2007-09-15):
YJB1DLE电动机断相保护器
YJB1DLE电动机断相保护器具有电动机.漏电,过载,断相.短路.自动保护器据统计,每年都有许多电动机被烧毁,其中因断相.短路烧毁占95%以上。这样,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小型企业和农村广大用户都采用一只闸刀和热继电器保护,没有可靠的保护装置.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研制出了保护(如。气泵。油泵。潜水泵。磨床.风机.等电动机),的优点:不论高压跌落式熔断器掉下,还是低压保险烧断,电动机绕组一相不通电造成缺相运行都可靠地起到保护作用,断相动作时间小于3S。
在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三相电源缺相、断相造成电动机烧毁,成为电动机毁坏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在一些自动控制电路中,大量的使用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触点损坏而造成“缺相”,致使电机损坏的现象出屡见不鲜。 因此,三根电源缺相、断相保护成为人们研究的热门话题。本公司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分析导致电动机损坏的主要原因研制的。它们一种设什独特,工作可靠安装方便的多功能保护器。在故障出现时,能及时切断电源,实现电机的保护。
本保护器除了具有“交流接触器缺相”保护功能外,还兼有良好的电网缺相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是热继电器的电子型电动机保护器的更新换代新产品。本系列产品具有几种型号,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电机综合保护器,这种保护器保能在没有负载的状态下(电动机没有接上)能够在断相后动作。但实际断相保护都是指在电机运行中断相能起到保护作用。没有电机运行,何谓断相保护!一旦接上电机,在运行中不管电源断相,还是接触器接触不良断相,运转着的电动机始终还是在断相中继续运行。起不到保护作用。
二、主要技术指标
保护功能:漏电.过载、断相.缺相、等
缺相断相保护:电动机主电路中任何一相断电,动作时间<2S
过载保护:电动机负载电流为额定电流1.2倍时,保护动作响应时间<60S,并具有良好的反时限特性
漏电保护;保护动作是间〈0.3S    75MA
工作电压:AC 380V 50Hz
使用环境湿度:-5℃一十40℃
三、适用范围
工作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功率有;40A:2.2-7.8KW单价80.00元/台(含税),100A:7.5-18.5KW,250A:22-45KW

产品宽度为:54mm+49.5mm

联系人:吕学学
公司名称:乐清市一锦电器有限公司
电话:0577-62982112
手机:13867749567

网友Y:
有使用三个1P的断路器去控制三相电机的吗?????
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Z:
厂方搞技术的脑袋进水了,换3P的断路器为什么不行,难道坏的东西还顶不上换的么?

网友AA:
其实缺相各种保护器都能直接或间接的做到保护设备,但实际怎么用与是不是在用是关键.

网友AB:
既然原来的断路器不能满足要示,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AC:
这个厂难道没有专业电工吗,还是以前没有三相设备

网友AD:
我觉得用一个断相保护器在加一个热继电器就万无一失了,你们说呢?

网友AE:
为什么用分开的单独三个断路器?

网友AF:
客户还有什么要求,可能他有他的考虑.这个要看怎么设计的.加个保护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3个1P的开关可以用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把3个开关都送上,然后启动接触器.如果开关有一个跳了,说明回路有问题.应该检查.或者容量小了,开关过载保护了.形成缺相!
  我想有接触器,应该也有热继电器吧.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调一下,

网友AG:
打错了,是缺相保护器!

网友AG:
换个三P的就行了呀!也可以加一个热继!要不在加个断路保护器吧!我想这一定能保护你的设备了!

网友AH:
用一个相序器就可以了,在分开的短路器下面接相序器电源,220V控制线路串在相序器常开触点

网友AI:
装一个 电动机断相保护器
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网友AJ:
装一个 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AK:
控制回路增加两个继电器,一个接AB电,另一个用AC电,当缺相时,自动切断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