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宇光AI518P仪表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07-04-04):
mcgs和宇光AI518P仪表通讯,驱动中怎么找不到AI518P仪表,我想能够修改仪表中的C0,T0,...的程序段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应该有这个驱动的吧 ,实在没有的话,宇光好像也有一个opc server ,到他的网站上面就可以下载得到。把mcgs当opc client 应该也可以

楼主:
驱动是有,但是没有C0,T0,...的程序段参数和变量连接。

楼主:
mcgs6.2版和宇光AI518P仪表通讯,要实现C0,T0...程序段参数读写,用setdevice函数如何操作,有谁用过,能否给点详细介绍?

网友A:
看驱动的帮助,里面介绍得很清楚

楼主:
知道了,是通用版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