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啤酒发酵过程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7-04-04):
温度,压力,液位传感器的选择。那位大哥知道的话帮帮忙,小弟在这先谢了,我的email:phw516@163.com

网友A:
具体一点呀,这样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几套啤酒大罐(400T)发酵的工程,有什么问题可以E-Mail到tiger.stone@163.com,共同探讨下!

网友B:
具体的你现在是采用什么工艺冷却,几段冷却,是模拟量控制冷却还是温度范围开关量控制冷却,CO2怎么出去,是上单表控制还是DCS控制,最好有个详细的说明发到我的邮箱!或者电话我,给我邮件我给你电话!tiger.stone@163.com

网友C:
我有发酵罐上用的内电源数字式温度计。
1,内电源(普通一节5号干电池)。
2,精度0.5%,分辨力0.1度。
3,防爆,防水,防尘。
4,功耗低,一节电池可以连续工作2年以上。
目前在山东海化,华北制药,苏州天马,蒙牛乳业,光明乳业等单位使用良好
汪玉龙1391860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