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请教:用KGL-WIN在线监控时经常出现不能动的情况,必需要重启计算机,哪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07-04-05):
我现在用笔记本的USB口转232来连到K120上,用KGL-WIN在线监控时过不了一会就就动不了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USB转换口有问题,虚拟串口不适应PLC硬件,换个品牌吧。
看看下面这个帖子也许对你有用。
http://www.fourstar-dy.com/bj/bj18/bj18.html

网友B:
用个2.0的USB转换器,要不就是你的电脑本身的问题了,换个好点的

楼主:
谢谢两位,以前用的东芝的本子挺好,只是在出现屏保时才中断,现在用公司的IBM破本子不到一分钟就断了,还死机,看来以后调试还得用好本子,不要亏待了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