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可玛喷码机

楼主(2007-04-05):
各位老师:请问有使用过易可玛高解喷码机A180的吗?墨水是采用专用的吗?奸商太黑,价格高得离谱.如有替代产品盼赐教!

网友A:
我用过,不过型号更老点,具体忘了,3年前玩过,你们的喷墨墨水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吧,超过好像是5000小时还是多少就失效了吧?
没关系,到系统设置里把墨水的建立时间改为今天或前几天的就行,只要不是后天,另外,上面的辨识码就是serial号码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其实这种墨水远远不止这点时间,奸商要赚钱,可以把时间弄短。

楼主:
多谢沧海一黍老师!不过我想请教的是能否使用其他品牌的墨水替代.如有知道的师傅请赐教!

网友A:
不敢当! 大家相互探讨. 我没试过用其他的墨水代替,因为上面的辨识码恐怕易可玛不会认, 一般一瓶墨水时间到了,其实还有至少一半, 再用是没问题的,最简单的你可以把2台机器的墨水互换, 这样至少还可以多用一倍的时间; 不过,当出现墨字有断痕,或不清晰,排除管路清洁的问题和偏压板等恐怕是到换墨水的时候了.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墨水是盒装的,一盒大概2两左右.喷码机属DOD模式,一盒墨水大概喷3万字.购时由经销商调好后装入盒内,目前想用瓶装墨水自己调配,装入盒内使用.有没好办法!

网友A:
墨水调配没弄过,要求比较高,瓶口要和原配的一致,否则装不进去;
市场上的墨水一般质量比不上原装的,时间一长容易出现字迹不清,缺画等,不过价格是便宜多了;算下成本,看看哪个合算吧.

网友B:
墨水一般就是水基\酮基
如果是大字符喷码机的话一般是水基的墨水
小字符喷码机一般是酮基的墨水,是快干的.所以,只要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代换.也就是基质一样

网友A:
弄清了墨水材料可以一试,不过质量么不敢保证长时间,有时候价格和质量永远是一对难兄难弟。

网友C(2008-07-23):
     替代的墨水是有,虽然是便宜了,但是维修没有了保障,我公司的喷码机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机器是小问题我们可以自己修,如果是

硬件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找厂家来修了,可是厂家的价格就更黑了。

网友D:
建议不要轻易使用非厂家提供的墨水,因为不同厂家的墨水混合由于各自化学成分及配比不一致,很容易发生化学或物理反应,导致墨水中产生凝结或发生导电性能的变化,容易发生堵赛墨路或墨滴充电问题导致打印质量变差,有可能严重影响机器工作的稳定性。而且如果使用了别的墨水,以后机器发生问题,厂家是不负责维护的,这个后果可要考虑清楚。

网友E(2012-04-01):
墨水和机器一般都是配套使用的,不能使用别的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