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保护!

楼主(2007-04-05):
请教各位高手,一般10KV的保护有那些,并且保护定值应该怎样计算呢?谢谢解答!

楼主:
诚请各位高手指教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外用跌落保险.高压油断路器等.

网友B:
10KV高压的一般保护有:进线柜:过流保护、速断保护、零序过流保护。变压器柜:过流、速断、零序过流、变压器瓦斯保护、温度保护、差动保护等等。
保护定值的计算,各种保护的计算不同,看要计算什么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对高压的保护,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早采用的是晶体管,后来发展到继电器,现在比较先进和普遍用的是微机综合保护,所有定值都在里面设定所需要的参数.
    保护定值的设定,需要依据现场实际来定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指教,这几天我也在网上查找了谢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