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有一个项目需要几台编码器,要求最高机械转速15000转/分

楼主(2007-04-05):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几台编码器,要求最高机械转速15000转/分,100P/R,24V或者5V都可以,请前辈们抽点时间帮忙啊?

网友A:
有啊 要多少个 请联系我021-61112468 邹先生

网友B:
建议你使用旋转变压器,普通编码器只有6000转的速度。

网友C:
其实,解决是没有问题.就是成本控制.考虑你的总成本,估计编码器部分3000左右是你理想的价位.可是你的要求的确很高.国外的应该在1万左右. 如果还是找不到理想的编码器的话,等展会结束了,我再帮你看看.....

楼主:
谢谢兄弟姊妹们了。

网友D: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工艺上和外观上与普通的编码器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