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星三角控制时,主电路电机的接线顺序是怎样的呢?

楼主(2007-04-05):
请问星三角控制时,主电路电机的接线顺序是怎样的呢?

网友A:
看看这里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0982

网友B:
问题有点模糊,星-角启动时,先将电机绕组接成星型延时几秒后再将绕组接成角型。需要三个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完成,具体线路参阅有关图纸。

楼主:
我的问题是接触器出来的6根线和电机的连接.相序问题是怎样的?

网友C:
看看图纸吧,这里说不清楚。

网友D(2008-09-25):
就是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