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7200GA变频器报CPF05

楼主(2007-04-05):
有一台东元变频器7200GA报故障CPF05看说明书是CPU内部的A/D故障,查资料产东元与安川的机器相似换了一块安川的控制板后一切正常了,我带的是4.0的电机,东元的是45KW的。可到了用户现场带上负载后又报CPF05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帮忙怎么解决。要是CPU坏了,除了换原厂板还能修复吗?

网友A(2007-10-20):
一般是可以修复的,但要看到东西才可以.
我有主板  13771257952

网友B(2009-04-12):
我要一份东元变频器7200GA说明书!谢谢,ytl35221@163.com

网友C:
cpu内部的A/D故障

网友D(2012-02-09):
安川主板功率是一样大的吗

网友E:
主板通讯有问题!或者是电磁干扰厉害,我们有很多这主板!13302251238,QQ:86482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