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加变频

楼主(2007-04-05):
如果在电动自行车电源部分做变频 电机在改动一下 这样在成本和功率上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A:
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B:
成本就增加了,电动车的价格也就高了。

网友C:
电动车使用直流电源,变为交流再做变频控制,效率低.另外现在电动车采用的控制方式跟交流的变频调速是一样的--直流斩波.

网友D:
你难道要电动车飞起来呀?

网友E(2007-07-19):
应该不行...

网友F:
高速赛车?

网友G:
大才小用了

网友H:
据说电动自行车电源是直流的,也可以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