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频率设定

楼主(2007-04-05):
我是一个新手,正在研究变频器,如果用0-10V电压进行频率设定只要在端子上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但是要是用4-20MA进行频率设定的话,是不是要有专用的信号发生器之类的?还是像电压设定一样进行接线——我看的是富士G11S的变频器

网友A:
用4-20MA进行频率设定的话必须要有变送器或转换器(4-20MA输出)

网友B:
也就是需要一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