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工频下工作的650KW水泵的主回路需要哪些元件?

楼主(2007-04-05):
请问各位:
如题,工频下泵的主回路,需要哪些元件呢?断路器、熔断器、热继电器、接触器,需要软启吗?各元件的额定电流怎么定啊?

网友A:
这种水泵厂家会给你配好控制柜的!

网友B:
这么大的水泵该是10千伏供电了

网友C:
630KW的水泵,应该是6KV或者10KV的电机,主回路应用断路器(真空),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即可,如果要调速,可以加入变频器

网友D:
有没有这么大的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