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

楼主(2007-04-05):
有一块s7-200  226DC\DC\DCPLC,以前是好的,好长时间不使用了,现在我接上电源后发现SF,STOP和几个输入LED不停的闪,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决。

网友A:
原因有:
A用户程序错误0003看门狗错误0011间接寻址0012非法的浮点数0014范围错误。解决方案:读出致命错误代码号,检查编程错误。
B电气干扰。解决方案:检查接线。把24VDC传感器电源的M端子接地。
C原件损坏。解决方案:放进垃圾桶

网友B:
会否天气潮湿,吹吹试试

网友C:
硬件错误,程序错误。重新编个程序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