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漏电流的算法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漏电断路器的漏电流是怎么算的啊?为什么有的是30mA,有的是100mA?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厂家生产的一种标准,一个是漏电流达到30mA脱扣动作。一个是达到100mA。 不用算。

网友B:
30mA还是100mA,取决于应用场合。

网友C:
什么是漏电流啊?

网友D:
应用的场合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具体的有规范可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漏电流脱扣是不是就是欠压保护啊?

网友E:
漏电流脱扣是漏电保护,怎么会是欠压保护呢?欠压保护是电源电压过低时的保护.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