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6ra70

楼主(2007-04-05):
6RA70 4Q 是否励磁反向制动 1Q可以励磁线圈反向制动,但使用大全里没有说明4Q是否可以反向制动,请各位同仁帮忙,谢谢

网友A(2007-06-27):
4Q装置可以正反转啊,你需要反向制动是让装置反转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08-05-09):
6RA23 6RA24 主板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C(2008-06-25):
应该有一个制动电阻吧!

网友D:
4Q就是四象限的,又能量回馈功能,不许加制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