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无线通信器W788-1PRO冗余设置

楼主(2007-04-05):
我现在使用2个W788-1PRO和4个W744-1PRO;正常使用时设置成1个W788-1PRO对应2个W744-1PRO。如果其中1个W744-1PRO不能正常工作了,希望另一个能对应4个W744-1PRO工作。这样的参数怎么设置啊!
期待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本人干着行已经6/7年了最近我的朋友开了个群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群号是20686079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网友B(2007-08-24):
你的问题里,是不是写错了啊,应该是其中的一个w788-1pro荡掉,另外的四只w744-1pro跟到另外一只w788-1pro上啊;你可以将两个w788的配置一样(除了ip地址外的参数)就可以了,做为一个热备使用;而744随即跟到w788的两个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