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脉冲切换如何实现?

楼主(2007-04-05):
请教一个问题:
要实现一个脉冲电路
通过逻辑给两路提供脉冲输出,既一路通脉冲.另一路不通;反之依然.
继电器响应有可能导致丢脉冲,用晶体管如何实现?

网友A:
将脉冲输出电路和逻辑信号接到与门上,用逻辑信号控制脉冲输出或截止

网友B:
我用一个NPN一个PNP三极管不能实现么?
脉冲源5V一端接到NPN的集电极和PNP发射极
开关量01信号接到NPN和PNP管子的基极
NPN的发射极串个电阻(电阻 一端输出需要的脉冲,另一端接GND)回路完成;PNP的集电极同样串个电阻(电阻 一端输出需要的脉冲.另一端接GND)
原理是利用开关量的高低电位触发NPN或PNP三极管
实现接GND电阻上端脉冲路输出.
由于不能上传图片只能这样说.
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模拟后发现电压有0.5V衰减.能否影响步进点机运行..

网友B:
如可以
哪位可以帮
本菜鸟选个三极管
质量可靠可实现该功能即可
thanks all

网友C:
这种接法,NPN管是接成射极输出器形式,输出电压等于输入信号电压减去PN结电压约0.5-0.7V.PNP管是共射极形式,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管子的饱和压降0.2-0.6V左右,一般为0.3V左右.输出幅度是不一样的,影响大不大你可以实验决定.三极管选型根据你所说的"GND电阻"选取,U/R=I,管子Icm>I就可以了。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B:
我通过软件模拟了一下
可以实现
PNP压降0.1V左右
需要把脉冲源的COMM和5VGND等电位

网友D:
不错,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