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认证

楼主(2007-04-05):
产品出口欧洲必须要有CE认证吗?

网友A:
是呀!前几天一个客户来问我们要什么无铅认证的!找都找不到!

网友B:
必须要有CE认证

楼主:
这些日子办证头都大了,要那么多资料。

网友C:
欧盟国家,对于这个控制的非常严格,没有CE根本进不了市场

网友D:
共有5人回复 分页: 1
 狱鼠临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4 13:04:00
    是呀!前几天一个客户来问我们要什么无铅认证的!找都找不到

================================================================================================
最新的ROHS无铅环保指令,进入欧洲的产品必须要符合的!!

网友D:
产品出口欧洲必须要有CE认证吗?
==========================================================================================
必须要有!而且元器件表面必须有"CE"标记,元器件厂商必须提供CE认证证书,注意不要被厂家的CE声明给蒙了!!!

楼主(2007-05-09):
大家知不知道CE认证对电控箱内行线槽有没有要求。

网友E(2009-08-13):
不是所有产品都能做CE认证,但对于机械,带电产品,压力容器,建筑材料等产品都需要CE证书才能进入欧洲市场,详情请咨询15913169854, email:charles.fan@sgs.com,范先生

网友F:
一般是机械电子电气类,当然对于一些工业或特种设备,除了CE外还有很多安全方面的检测和认证

网友G(2009-10-21):
专业CE认证代理机构

本公司,广州市赛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CERTITEK, www.certitek.cn,在电线,插头,温控器,开关,连接器,电容器,电机,水泵,继电器,灯具,灯座,变压器,开关,接线端子,整流器,接线盒,进水管等产品的CE认证服务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可以提供产品设计、 样品制作、认证申请、工厂审查辅导、文件制作、样品检验等一条龙服务。

如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020- 3921 1670 ,020- 3938 8541
传真:020- 3921 1640
Email: certitek@vip.sina.com
联系人:宋先生 13760773575
刘先生 13631335903
www.certitek.cn

网友H(2010-04-26):
欧盟CE认证指令汇总和使用范围:

指令--类别--由相关指令中涉及到的大众产品

  73/23/EEC、2006/95/EC--低电压设备(LVD)--使用50-1000伏交流电的电器和用75-1500伏直流电的电器。

  87/404/EEC--简单压力容器、焊接管--内部测量的压力大于0.5BAR,主要包含空气或氮气,但并不容易着火。

  2009/48/EC--玩具指令(TOYS)--产品或材料适用于14以下的儿童玩具。

  89/106/EEC--建筑产品(CPD)--在建筑地上使用的永恒性粘合产品。

  89/336/EEC、2004/108/EC--电磁兼容性(EMC)--所有的电子化或电动器械,并包括带有易受到电磁干扰而能影响产品性能零件的设备和装置。

  98/37/EC(现更改为2006/42/EC)--机械指令(MD)--至少在一个组装线上相联接部分的一个零件运动后并有相应的感应器,控制器和电源控制电路的条件下等,其他零件能粘合在一起达到一个主要目的,特别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移走或打包材料。

  如:一个组装线或机器为了达到相应目的而组装起来和控制起来能达到整体机械工作的目的,比如说一个改变一个机器功能的内部交换设备与一个机器或许多不同的机器组装在一起或与一个自控拖拉机组装在一起,只要这一设备不是备用零件或工具的话。 安全零件 当单独投入使用时可以达到安全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一零件不是一个内部交换设备,那么不会因对该设备的不良操作或机械故障危险到操作人员安全和健康。

  89/686/EEC--个人防护产品(PPE)--个人持有或已磨损的机械以达到防护目的设备可以防止更多人健康和安全的威胁。

  电器或设备的零件 有生产商组装起来以达到保护个人同时受到一个或多个潜在危险的零件。

  保护装置或器具 组合的,可分离的或不可分离,带有个人或非个人用的特殊零件。 内部交换零件 对于一个人防护措施先进功能来说是必要,且只针对相应的此类设备。

  90/384/EEC--非自动称量仪器--通过在物体上采用磁性的方法来决定一个物体的质量或决定该物体相应的大小,数量,参数特征也能通过操作员的测量来进行控制。

  90/385/EEC--可移植医疗器械设备--单独使用的或一起使用的仪器,器具,电器,材料,包括为了达到相应目的而必须有的附件或软件。由生产者研制的用于人内并达到相应目的。例如诊断,预防,调节治疗疾病,该设备借助外来动力来达到相应目的,他们可被全部应用或部分应用于外科或人体内,或在自然孔洞中用于医学探测的仪器,并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保留其本身。

  90/396/EEC--燃气用具--燃气器具用于炊事,加热制造热水,冷藏,照明,洗涤,器具如果合适的话拥有一个正常的水温常不超过105度的器具干燥炉。构成这类内燃炉的部件。

  92/42/EEC--锅炉--结合的锅炉元件 输出功率至少在4KW和400KW的由液态或气态燃料用于向水传输由于燃烧而产生热的锅炉。例如:这个锅炉瓶胆是合适于锅炉或锅炉适合的瓶胆。

  93/15/EEC--爆破器材--在联合国规章中运输危险物品或在规章中第一类的物体时,被认为是炸药。

  93/42/EEC--医疗器械(MDD)--仪器 容器 电器 材料或其他一些东西不论是单独使用或一起使用的(包括用于特殊器械的软件)由生产者生产的针对人体内的用于适当目的的机械例如,诊断,预防,控制,治疗疾病的设备,那些达不到相应目的的机械,或大体用于在免疫,医药学,或代谢方面的器具。

  附件 比如说是一个非医疗设施的物体被生产商将其于另一个医学设备一起使用来达到由这一设备原有目的的物体。

  94/25/EC--娱乐船只--船只 2.5-24米长,根据适当公认的标准进行评估,主要用于体育和业余目的的船只。 船只的半成品 例如:包括零件和船壳的船只。

  95/16/EC--升降设备--在建筑物和建筑工作中,永久性地提供具体服务,是车在水平面15度以上进行行使并用于运输人员或货物汽车等服务的机械。在电梯中使用的安全性零件。

  97/23/EC--压力设备(PED)--例如框架设计和压力状况下保存液体包括他们联在其他器具上的结合点。

  管道 用来运输液体的管道零件。当联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成为压力设备的一部分。

  安全附件 如:用来保护压力装置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引起的损坏。

  压力附件 比如说:有操作功能的并有承压框架的设备。

  组装线 例如:由生产商组装的多块压力设备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具备相应功能的设备 只要保证可允许的最大压力为每秒0.5BAR。

  98/13/EC--电信终端设备--将其与公共通讯网连在一起以传输,处理收到该数据或者只能通过传输使用也能在传输或接受中使用或通过卫星和外太空系统的天线电通讯中使用。

  98/79/EC--体外诊断医疗器材(IVDD)--单独或混合使用的机械,容器,电器,材料或其他的商品(上述器具或包括所必须的件。)该设备由生产商生产并用于人体以达到某些特定目的(比如说,诊断,预防,控制处理或者减轻疾 设备在人体上使用药理学新陈代谢法是达不到原目的的,该产品指示一个试用品,口径测量器,控制材料,工具箱,器械,容器设备或系统,该设备无论是单独使用或一起使用,该设备被生产商由于检查。从人体内来的样品从而能提供信息。附件 一个商品被生产者用与以达到一起使用来作为一个诊断检查目的。

  1999/5/EC--无线电--电阻终端联接设备 电讯终端连接设备例如:一个建立沟通的产品或相应零件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联接到公共电讯网的接触面上。 无线电设备 例如:一个产品或相关零件通过发送和接受无线电声波能进行沟通和分散在空间或陆地的无限电通讯光谱的设备。

CE认证相关指令如有改动按欧盟官网颁布为准。

网友I(2011-10-28):
东莞硕达电子针对插头、插座、连接器、电源线、电子线、变压器、滤波器、笔记本电脑、液晶防盗器、液晶显示屏等产品、开关电源等产品提供以下认证服务:

认证服务项目
北美认证:UL/CUL、ETL/CETL、CSA、IRAM、FCC等。
欧洲整机认证:CE(EMC、LVD、R&TTE)、GS、ROHS、TUV、E-MARK等。
欧洲零部分认证:VDE、KEMA、NF、CEBEC、OVE、SEV、IMQ、北欧四国(DEMKO、NEKMO、FIMKO、SEMKO)等。
亚洲认证:CCC、PSB、BSMI、EK、PSE等。
澳洲认证:SAA、C-TICK。
其它认证:SASO、PAI、BV LCIE认证范围类的体系认证等。

联系人:蓝小姐          联系电话:076922330712             邮箱:judylff@gmail.com

网友H(2013-03-20):
广西出台新规出具虚假工程质量检测报告最高

  广西新闻网南宁讯(记者徐庆成)禁止倒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承担检测业务,除了被责令改正,可处以1万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227,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日前出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今年41日起开始实施。《规定》主要针对工程检测机构挂靠资质、相互压价、出具虚假质检报告等多项弊病,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防范类似楼倒倒楼脆脆等事故的发生。

  检测作假为工程质量埋地雷

  目前,我区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有220多家,其中南宁市有40多家。在以往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些检测机构中,有少数单位存在管理混乱、检测行为不规范、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自治区住建厅相关人士说,如有的检测机构不具备地基基础检测资质却出具轻型触探质检报告,有的检测机构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不同工地做观测记录,同一时期内同一压力表在两个不同工地使用,这明显在弄虚作假

  该人士表示,虚假检测现象的根源是竞争无序和市场监督缺席。近年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发现,一方面,一些检测机构内部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业务挂靠现象较为严重,甚至有出卖图章和私人挂靠的行为;另一方面,一些检测单位为了承揽业务,屈服于业主或施工单位的不合理要求,其检测方案尽量替委托方考虑,置技术规范、标准和有关管理规定于不顾。而一些没有资质的检测机构也在揽活,这都给工程质量安全埋下了地雷

  利益驱动引出乱象

  对以上问题,广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关负责人认为,究其原因是竞争无序和市场监督缺席。他说:有些检测机构及施工单位为了各自的利益,出现检测数据不真实,甚至未经检测就出具质检报告或出具虚假质检报告的情况。有一次,我们根据群众举报,在检查一家违规的检测机构时发现,这家机构从业人员才10多个人,却每天能出具几百份建设工程的检测质检报告

  一些检测机构不是靠检测水平、人员素质、设备环境条件、服务质量来公平竞争,而是为了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提供不合法的虚假检测质检报告赢得客户,严重扰乱了检测市场的正常秩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了隐蔽性较强的虚假检测行为。

  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检测机构不得转让、挂靠工程检测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质检报告,不得篡改或者伪造检测质检报告广西一家工程检测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规定》的很多内容,都指向目前工程检测市场的乱象。

  严重违规将被重罚

  近年,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等相关报道,为建设工程质量敲响了警钟。《规定》出台,正是为了更加规范检测市场,从而保障建设工程质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22,该厅下发了《关于开展2013年全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查暨检测市场行为专项检查的通知》,从今年3月开始,组织有关检测专家组成检查组,对凡是在20121231日前取得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包括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材料检测试验的检测试验机构(含其开设的异地试验室)、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和混凝土预制构件厂的内设试验室,进行专项检查。

  凡是发现在工程质量检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问题企业,一律进行严肃查处,或停业整顿,或吊销资质证书。该负责人表示,对未取得资质擅自承揽检测业务、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等违法行为,最高可处3万元处罚。检查发现的问题,除了依法作出处理,检查结果将在全区进行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