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怪事情

楼主(2007-04-05):
一开关量模块,在正常工作时,突然出现无法读取整个模块数据现象,在更换模块排除硬件问题同时,故障依然存在,万般无奈下通过加ET200将该模块挂上,该模块恢复正常读取,但一直无法分析该故障原因,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输入输出映像区的原因

网友A:
既然能通过ET200将模块正常使用起来,就说明模块没有问题,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我想是程序的事.

网友C:
是不是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D:
尝试换过后连接器没?

网友E: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试试看?

网友F:
硬件组态错误/。

网友G:
我想是地址问题

网友H:
是不是底板数剧接口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