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谢谢!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自动聚焦系统,想用PC机通过串口发命令控制电动聚焦镜头(电机封装在内部,只出来几根引线控制),就是现在不知道PC机上的RS232接口怎么和这几根引线相连?我在网上看到的串口线要么是一头是DB9的接口,一头是USB接口,要么就两头都是DB9的接口,可是电动聚焦镜头只出来了几根线,请问怎么办好?

网友A:
先想办法搞清楚“电动聚焦镜头”出来的几根线的具体定义,再结合RS232规范,正确连接。

楼主:
谢谢!这种镜头是出来6根线: 红 绿 光圈
                         黄 橙 变倍
                         黑 棕 调焦
                          电源:标准 DC12V
可是我的问题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如果你想要通过发命令控制镜头,你就要知道他的协议。

网友A:
每根线的定义知道吗?能确认它的物理层是RS232吗?具体协议是否知道?

网友C:
"可是我的问题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仅从你提供的资料,没人能知道该怎么解决。不过,可以有把握的说,不是只用串口就能控制的。

网友D: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