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台上位机坏了,如何解决

楼主(2007-04-05):
一客户原有两台上位机, 现一台上位机的主板和硬盘都坏了.
求教如何将wonderware intouch软件和控制程序装到新买的电脑上.
如直接从另一台上位机上COPY控制程序是否可行?

网友A:
用硬盘拷贝软件也行,如GHOST或HD-COPY等等。
不过硬件配置要相同,不然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楼主:
多谢动力勇的指点.
还有一问题: 如从另一台上位机上用硬盘拷贝软件,则两台上位机的Wonderware 授权号都是一样的, 是否可行?

网友B:
也不一定,最好和厂家联系。

网友C:
将你的硬件狗的序列号告诉wonderware,他们会把你的软件狗发给你,其他的就很eas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