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系列PLC时钟写入问题

楼主(2007-04-05):
请问 一下这个系列plc的时钟写入
是不是必须把M8015置位为1才可以写入
如果是这样 直接用M8015的常开点控制
写入命令TWR 是否可行?
M39 M8015
——||--------------()
M8015
——||------------[TWR D280]
这样可以修改PLC时钟吗?

网友A:
你要强制修改PLC的实时时钟吗?
通常需要校准时钟才用的。
编程手册有介绍3种方法校准PLC的实时时钟。

楼主:
就是要做的一个校准
D280——D286的数据在程序里已经
传输了 是通过触摸屏给的

楼主:
M39是校准确定位 是个类似按钮的位

网友A:
触摸屏直接指定即可了。呵呵

楼主:
怎么指定啊????不会啊

网友A:
直接用TWR好了,不用M8015

楼主:
我原来就那么做的可是不行!!

网友:
用GPPW软件不是可以在线修改吗?你怎样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