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如何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2007-04-05):
在说明书中,可以看到31变频器可以切换电机1和电机2,可是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只有一台电机的接线位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饿滴神啊!!!!!居然有这种问题...
任何变频器都只可能有一台电机的接线位置!!是用外部的接触器实现两台电机的切换的。

楼主:
也就是说,外部的接触器动作,触点动作可以给变频器一个逻辑输入,可以让变频器完全的改变输出状态,即从电机1切换到电机2?

网友B:
用接触器

网友C:
回答正确

网友D:
是有两套设置

网友E(2007-11-03):
接着问,ATV31最多可以控制几台电机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样在 2007-11-3 9:17:00 发表的内容:
接着问,ATV31最多可以控制几台电机
--------------------------------------------------------------------------------------------
没有确定的答案,根据你的需要,如果你安装了控制N台电机装置,它就能控制N电机。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在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电机可以独立控制

网友G:
你在变频器输出与电机输入之间加接触器,有几个电机就加几个接触器,接触器之间最好加互锁。然后通过控制器进行切换就行了。如果电机的功率不同,最好在31内部设置不同的参数,在控制器切换电机的同时,在31上定义的输入端子上同时给一个信号,用来切换参数组

网友H:
ATV31最多只能控制2台不同功率的电机,因为它的内部只能设置2套不同电机的参数,而ATV71可控制3台不同功率的电机。当然了,如果电机功率相同,那理论上就可以控制N台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