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和调试设定驱动器与电机性能匹配达到良好

楼主(2007-04-05):
如题,谢谢

小强我的兄弟被周猩猩踩B了,我恨死周猩猩了,非得扒光了他衣服游街!哈哈~~

网友A:
不知你打算用什么电机?

其实对于伺服驱动而言,空载调试,以适应电机的意义有限,不过作为了解和学习参数设置,理解参数含义倒是有些帮助。最终上了设备,带上负载后,很可能变化很大,甚至失调。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我这设备基本模型还是用控制卡和伺服
事实上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不管是空载还是挂负载,都需要一个调试,除了卡和驱动器的参数设定调节,其它有什么手段来测试系统性能,哪些方面调好了能体现性能比较良好,有相关的测试软硬件工具吗?谢谢赐教

小强我的兄弟被周猩猩踩B了,我恨死周猩猩了,非得扒光了他衣服游街!哈哈~~

网友A:
一旦谈到测试问题,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一套可用的测试系统的成本可能比你的控制系统贵出多少倍去。所以,实用的方法就是经验和感觉,这也是咱们中国工控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土办法,真的很土,但是没办法。除非你是要做大批大量的测试。
    其实卡与驱动之间还算简单,只要信号匹配了就可以。至于系统性能,暂且靠经验和感觉吧,其实伺服调试的基本目标,一是稳定,二是偏差,三是刚度,四是响应,等等,其中刚度与响应永远是一对矛盾,只能折衷,而偏差也与刚度和响应关系密切。
    既然是初试,先实践实践,体会体会,建立点儿感性经验。

网友B:
什么驱动器,有没有监控参数软件,能否用示波器监控速度偏差位置偏差?这算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楼主:
楼上楼上的波恩谢谢了啊 ,我们暂时是样机内销,但今后一定会批量生产的,以前没考虑这么多,只是在卡上设定了PID和其它相关参数,驱动器参数也是如此,没做什么分析,能用了差不多了就OK了,
好长时间没碰什么控制卡这破玩意了,简单点就驱动和马达如何达到性能能良好呢?比如矩频特性等等.刚读和响应对应了那些个参数,不记得了,有关系但有矛盾吗?怎么知觉系统刚读好了,响应才动态响应快速,的确如波恩所讲需要多实践,但我还是想有个尽可能好的开端虽然是样机,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楼上的小白,示波器的提议倒也是个思路,但仅用来测定速度位置误差好象没啥必要,如果能用来测定驱动和马达的输入输出,进而调节倒满不错,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我没用过?谢谢指教

网友C:
如果就是差不多就行了。首先要电机和负载的惯量匹配。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都有自整定模式,你可以自整定一下。如果结果不能满足要求或者由于惯量问题不能自整定。就只能手调了,一般驱动器的通讯软件也有示波器功能,根据现场情况是有振动还是超调,一点一点调吧。

网友A:
矩频特性往往属于电机特性,个人以为驱动对之贡献不大。
与刚度和响应有关的参数还真不少,比如个环增益,积分时间常数,负载惯量比等等。
稳态误差小,就可以反映刚度高,凭手感或力矩扳手之类的也可以体验位置刚度,或低速速度刚度。

楼主:
谢谢楼上和楼上楼上...的指教和建议,多谢了

网友D:
呵呵,这是专业知识,一般都是厂家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