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sPLC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07-04-05):
不知FX1sPLC能不能对程序加密。如果能要怎样加密呢?我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下面提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
为啥图片上传不了呢?

网友A:
PLC运行时不能加密,用远程遥控将其STOP,再加密。

网友B:
因为在这之前你的程序已经给别人加了密,你必须要删除别人的密码你才能进行加密.

网友A:
要验证是否已被加密,只要向下下载程序就知道了,若已加密会弹出密码对话框的。

楼主:
程序是自己编的,不存在被别人加密的问题。想知道的是Fx1s密码有什么要求。比如是数字,字母还是混合,可以设几位密码等。

网友C:
是啊,但是你必须进去才行啊!

网友B:
程序是自己编的没错,但是登录关键字里必须有密码解除你才能重设.
另一个方法就是清除内存哪里清空试试吧

网友D:
我要说的话太多,专门给你挣了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3249

网友E:
翻了一圈又回去了。

网友D:
哈哈,都绕晕了吧。。。

楼主:
感谢老菜鸟!谢谢热心人!
只要人人都、、、、、、、

网友F:
谢谢了,长了见识

楼主:
怕大家还糊涂:这里不设置的原因是PLC是在运转状态,变为OFF就可以了。
不过这也算是软件的一个漏洞吧,软件应该提醒要把RUN状态切换到OFF的。

网友G:
解MI 很简单 三菱的
加了作用也不大

网友H:
是连机线的问题,使用RS232通讯卡进行连机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经说明白了,不用乱猜了。

网友I:
有没有MIMA作用不大,JM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