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5.1安装问题

楼主(2007-04-05):
wincc5.1装入win2000sp4系统后还需要装hotfix补丁吗?我用的STEP7V5.2安装盘里有hotfix补丁,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些说必须装,有的说不用再装,自己没有把握,恳请指点!!

网友A:
不用装的,我曾经装过,没问题。

楼主:
谢谢 有缘随缘

网友B:
我建议你安装,这个补丁的作用有2个,1是解决Step7软件与Wincc软件的兼容问题,2是解决了Wincc报警运行系统出现无法激活的情况,虽然这种可能性只有5%,但是不希望你成为5%之内。

网友C:
同意 yuanle:
我就是曾经受害者

楼主:
受益菲浅

网友D(2007-05-15):
WinCC 5.1能在windows XP系统安装马?

网友D:
用着怎么样?必须得用windows2000系统吗?
你能告诉我一下具体的安装步骤吗?
谢谢!
我的邮箱:zhanghong0705@sohu.com

网友E:
5.1不能在XP下运行!
安装步骤,见Wincc手册!

网友F(2008-05-13):
我也遇到过Wincc报警运行系统出现无法激活,安装hotfix补丁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G:
不错啊,还有那么多学问,谢谢大家 .

楼主(2008-06-13):
谢谢千山独步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