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控制卡

楼主(2007-04-05):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上下滑动的平台.预想的控制方式是PC-I/O卡-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已经选择好,大概是0.5N.M的,驱动器自然也配好了,现在就省下I/O卡的选择,不知道应该选择普通的I/O卡还是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卡?我需要有16位的输入.而且不知道需要不需要选择高速的I/O卡.

楼主:
学生,没搞过这方面的东西,没什么经验,需要帮助啊

楼主: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又一个搞毕设的!对此,我的观点和建议是:首先查阅学术期刊,检索相关论文,整理思路,否则做毕设还有什么教学意义。

楼主:
波恩,你好.我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择I/O卡的问题.应该应该选择普通的I/O卡还是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卡.是不是要根据脉冲量来确定选择?
我是学机电一化的,主要是机械,电气方面学得比较少,只学过控制理论,和单片机,连PLC都没学过.说难听点我连步进电机需要驱动器也是做毕业实际才知道的.

网友B:
理解你!因为现在的学校老师,也需要付责任。很少是以工程的角度来教学生知识。估计有些年轻的老师,也没有做过什么工程,只是照本宣科,学生怎么样,自然是一目了然。

楼主:
我现在想请大家帮我推荐块经济实惠的步进电机控制卡,毕竟只需要控制一个电机,但是又需要有16路的输入.
高人指点啊~不怕广告.

网友B:
我建议你,既然PC是控制,就要选择如何接口方便。也就是说,你想选PCI总线的,还是RS485等。至于是普通与否,和你将来需要的反映速度有关,也和你要控制的电机数目有关。点到为止,仅做参考。13811104514.好好做,作出实物来,对以后帮助很大的。。

楼主:
决定用PCI的毕竟现在主板大多有PCI的槽,但是研华的板子太贵了,PCI-1243U-A  4386           ISA的839+也要3073,穷学生,怎么买得起啊!控制一个电机,我想也不需要买这么好的吧!太奢侈了

楼主:
低速,PCI总线,不知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板卡.

网友A: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老生常谈了,建议你看看深圳众为兴,成都步进科技,深圳步进机电等公司是否有便宜一些的步进控制卡,一般的卡都会做一些通用I/O在上面,不过要注意,步进的脉冲控制一般是区别于通用I/O口的,主要是速度问题,当然也有脉冲发生机制的区别。如果用通用I/O控步进,则需要你自己用程序反复切换I/O状态,这样做,脉冲频率很难做到很高,而且也存在均匀性问题。

网友C:
既然是毕设,就用单片机自己做个小电路吧。如果你买控制卡,步进电机,那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作了,太简单点了。

网友D:
to  波恩

呵呵,是成都步进机电,深圳步进科技!   ~前辈记错了

楼主:
非常感谢!步进运动只是设计中的一部分.

网友A:
谢谢“8583包”指正,据说过去都是同扛一杆步进大旗的,后来分了,所以只知道都叫步进,还真是没分清楚,抱歉!

网友E:
是啊,光一張板卡就幾千了,做出實物來對學生來說代價太高了

网友F:
“是啊,光一張板卡就幾千了,做出實物來對學生來說代價太高了”
学生买这么贵的干什么。是成都步进还是深圳步进(我也分不太清楚这两家),一直在广告:4轴卡、PCI接口,1000块,不过,有多少输入点就不记得了。研华的卡卖到3-4千,我只能认为一个“研”字让价格翻一番,“华”字再翻一番,品牌价值嘛。

楼主:
广告?那里有?我想看一看

楼主:
研华的太贵,菱华的也好不到那么去,只能寄希望于国产的

网友G:
你的简单,可以Q我278034423

楼主:
感谢所以帮助过我的人.

网友H:
国产的,成都步进的,pci控制卡,1000多,北京可以找我们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的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的运动控制卡,PCI001-510卡,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www.servodynamics.com.cn产品信息如下:
PCI总线1轴控制卡
1、控制1轴伺服或1轴步进可选。
2、选择OPT025-508,数字输出为NPN输出。

3、板载模拟和数字I/O(2×12比特差分摸拟输入和一个隔离输出,12路数字输出,20路光隔数字输入),4路摸拟输出,4路摸拟输入
4、高速DSP处理器
5、用于分布式控制的CAN
6、多任务MintMT或C编程
7、支持VB,VC,Delphi和 LabView
8、有许多高级应用,如:螺旋插补、样条逼近、电子齿轮、在线叠加、电子凸轮、飞剪等。
9、2MB SRAM , 32kB非易失性RAM,用于参数存储。

NPN输出是不是高电平输出?选用的传感器是奥托尼克斯的BYS500-TDT,可不可以一起用? PS:我是杭州的

网友B:
估计这个卡也不便宜.一定要配韩国的编码器?既然是毕业设计还是国产的吧..呵呵

楼主:
要便宜只有国产了,呵呵.觉得众为兴的852的3轴控制卡合适,用过的人能不能告诉下大致价格?谢啦......

网友G:
成都步进  mpc07 1000块钱 qq:278034423

网友G:
I/O可以加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