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4-05):
有三菱A970GOT的触摸屏,用两三年后,通电慢慢显示模糊,至最后再通电都没有显示,请教是何故障?可以修好吗?

网友A:
是灯管老化了吧,现在还是这样吗?

网友B:
通电慢慢显示模糊,可能液屏坏了.要不就里面板有问题,如果灯管老化了背光会暗.能不能修要检查后才下结论.

          13005421508 张先生

网友C(2009-10-22):
液晶坏的可能性大,我有A960,A970,A975,A985的各种原装配件,www.zsplc.cn,QQ349709299

网友D:
东莞市平达电子有限公司. 工控液晶屏及EL屏.触摸屏,医疗用LCD
MSN :he87555997@example.com QQ:604841564
he87555997@163.com 电话: 0769-87555997 13925510970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电子城BF106室 http://www.pingda88.cn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专业维修改造工控显示器及触摸屏设备,西门子DCS工控显示器,西门子人机界面、工控机维修 MITSUBISHI(三菱),工控触摸屏维修、人机界面修 OMRON(欧姆龙) - 欧姆龙人机界面、工控机维修 台达人机界面 - 台达人机界面维修 DCS专用显示器 - 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 一般工业显示器 - 纺织加弹机显示器/触摸屏及人机界面/EL显示屏/LCD显示屏/触摸屏配件/流量计LCD显示屏/流延膜生产线设备专用显示器 医用显示器 - PACS发展动态/医用LCD vs CRT/医用显示器型号 特殊接口显示器 - CGA/EGA信号显示器/RGB三线BNC输入显示器/LCD液晶屏BNC输入显示器 更多工控显示器维修包括: 松下,Pro-face触摸屏,Eview触摸屏,伺服系统,安川,FUJI富士,SANKEN三肯,IDEC和泉,MW明纬,SCHNEIDER施耐德等
各品牌及型号数控机床显示器,可提供9寸(包含单色、彩色、琥珀色、绿色等)、12寸(单色、彩色)、14寸(彩色)三种尺寸,多种型号,广泛用于各种进口数控系统,如FANUC发那克、OKUMA大隈奥科玛、MITSUBISHI三菱,HITACHI日立,SIEMENS西门子,MAZAK马扎克,TOSHIBA东芝,MATSUSHITA松下、PHILIPS飞利蒲等品牌,直接替代原装显示器,型号如MDT962B、D9MM-11A、A61L-0001-0093、0086、0077、0094、0074、8DSP40、 CD14JBL、CD1472D1M、SC-1200、2MF1406/05等CA50100-0166

网友E:
有没有人知道涡街流量计啊

网友F:
可以修好,很可能是显示屏问题。

北京希林电子公司,专业维修触摸屏(花屏,白屏,黑屏,触摸失效,屏碎,死机等)。

网站:http://www.xilin.cc      联系:李小姐,010-88251886-8019  QQ:1157126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