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GSD文件装不上,请教!

楼主(2007-04-05):
每次安装都有两条警告消息:
1、CAUTION:Installation OF GSD file cannot be undone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the action?

我点YES,出现第二个消息

2、An update is presently not possible . In one or more STEP7 application at least one GSD file or type file is being referenced.

不知道和什么地方冲突了,有哪位高手请教!!!

网友A:
相应的GSD文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答案了,想想有点傻,:)
就是要将你所打的所有项目文件都要关闭才能安装!!!
晕呀!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

网友B(2009-08-21):
重建一个空的硬件组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