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自来水厂自动化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7-04-05):
基于PLC的自来水厂滤池自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为缓解该市的供水紧张状况,市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对该水厂进行扩建。该水厂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整个自控系统采用(PC+PLC)的组成形式。滤池控制在水厂自动化中属于较难设计的环节,主要表现在反冲洗过程中开、关阀顺序和开、关阀条件的复杂上。本文主要阐述该厂扩建滤池自控系统的主要设计过程。
2 滤池系统的控制任务
2.1工艺要求
自来水厂新扩建的V型滤池共设3个滤格,每格安装有一个液位计、一个阻塞仪,每滤格均有各自的进水阀、清水阀、气冲阀、水冲阀以及排水阀和排气阀。用于气冲的鼓风机有3台(两用一备);用于水冲的3台反冲洗泵(两用一备);两台空气压缩机(一用一备);1台干燥器。
待滤水进入滤池的各单元滤格,经石英沙恒速过滤后,再进入清水池。过滤的工艺要求滤格内的水位保持在滤料上的1.2米处,在这个水位上,过滤的效果最好。为实现等速恒水位过滤,就要使滤池的出水量等于进水量,应根据滤池水位变化来调节出水阀的开启度以控制出水量的大小。而当滤池的运行满足反冲洗的约束条件时,需要进行反冲洗清洁滤沙。反冲洗是通过控制滤池进水阀、清水出水阀、反冲进气阀、排气阀、反冲进水阀、反冲排水阀并运行反冲水泵、风机等来实现的。
因此,滤池控制系统的任务主要是过滤时的液拉控制和清洁过滤砂时的反冲洗控制,过滤和反冲洗不断循环交替进行。
2.2对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要求如
(1)实现自动恒水位过滤,误差:±1.5㎝;
(2)根据下列约束条件之一,能准确地实现自动反冲洗:
•过滤时间达到反冲洗设定周期(如48小时)仍未反冲洗的;
•过滤水头损失值到达设定值(150)且延时时间(15分钟)已到,仍未反冲洗的;
•强制反冲洗按钮被触发。
(3)反冲洗周期、反冲洗过程中各步骤的时间均可通过程序设定,满足工艺及实际操作要求。
(4)能直观显示滤池过滤水位、水头损失及出水阀开启度,同时显示反冲洗设备、本地滤池阀门等的开关状态。
(5)对反冲洗设备、本地滤池阀门及反冲洗过程既可以实现全自动控制,也可以进行手动控制。
3 滤池的控制原理与运行过程
3.1 恒水位控制原理

每个滤池将滤池水位检测值和水位设定值进行比较,得到水位偏差信号Δe,经PID运算后把输出信号送给输出附加处理程序,再输出给出水阀的伺服电机以控制出水阀的开度。开度增大的数值是由一定累积时间内水位上升的速度及水位偏差共同决定的。若进水流速越快,出水阀开度就越大,反之越小。PID运算的目标是把水位保持在设定值,附加值可作为补偿添加到输出控制中。输出附加处理程序是把PID的运算结果按一定的规律输出给清水阀伺服电机。
3.2 反冲洗过程
当控制系统接收到反冲洗指令信号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排队进行反冲洗。反冲洗分气洗、气水混合洗、水洗三个阶段,过程如下:首先关闭待滤水进水阀,当水位降至设定的反冲水位时,关闭清水出水阀并打开废水排水阀,排水阀的信号到位后先关闭排气阀,再打开反冲进气阀,启动第一台风机进行气冲,气冲需要时间1-3min;完成后,打开反冲进水阀,再启动第2台风机及第1台水泵,进行气水混合洗,时间为5min;然后关闭2台风机,关闭反冲进气阀,打开排气阀,启动第2台水泵,进行单水冲洗,需要时间3-6min,完成后关闭反冲进水阀,停2台反冲洗水泵,关闭排废水阀,打开待滤进水阀,打开滤后清水阀。当水位升到过滤恒水位时,系统又转入正常的过滤程序。
4.2 PLC的控制功能
单元滤池的PLC主要完成本格滤池的恒水位过滤控制和每格滤池的进水阀、出水阀、排污阀、反冲进气阀、排气阀、反冲水阀等的自动控制,及数据采集,并与公共冲洗PLC交换数据信息。当滤板下的阻塞仪将滤床阻塞程度信号转送给滤池单元PLC,PLC接收信号后,与水头设定值进行比较、显示出来,用以决定滤池是否要反冲洗,并传送至公共冲洗PLC。滤池的开启个数由进水流量决定,每个滤池由液位计和阻塞仪测出滤池的水位和水头损失值,并和滤后水阀门开度这三个参数送单元PLC,经PLC内置PID运算后,若水位偏差超过1.5cm时,PLC立即启动控制单元自动调整滤池出水蝶阀的开度,维持滤池水位基本恒定,从而实现恒水位过滤。
公共冲洗PLC负责3个滤池的反冲洗排队协调、和对反冲洗设备(反冲水泵、鼓风机等)及其进出口阀门的监控。当单元PLC向公共冲洗PLC发出反冲洗请求时,公共冲洗PLC则开始启动反冲洗程序对该滤池进行反冲洗控制。当某滤格正在反冲洗时,若又有一个或多个滤池发出反冲洗请求信号时,则此信号被存入公共冲洗PLC存储器中,然后按存储先后顺序进行冲洗,排队等待反冲洗的滤池则维持正常的生产。
用西门子的S7-200编写程序

网友A(2007-11-13):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集成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主要承接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成套集成、组态编程、技术培训和现场安装调试等服务;同时公司直接向众多生产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国内外自动化仪器仪表。

网友B(2015-05-26):
有没有程序可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