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asyView

楼主(2007-04-05):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哪里有EasyView触摸屏软件下载?
现在我有个屏按了没反映,是不是屏面的触摸板坏了?这触摸板是不是检测压力的?哪位朋友能否简单的说说它的原理,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需要软件 连线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

网友B:
楼主说的只是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你的触控面板坏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也可能是软件版本不符,您要具体的描述一下情况才行。
现在一般的触摸屏用的大多是电阻触摸屏,又以四线电阻居多。
检测你的屏的触控面板是不是不行了,你可以用软件里面的一个小功能:
当你吧程序DOWN下去的时候,重启,会看到下边有一排任务栏,其中会有一几个圆形的小灯,当你按屏的时候,如果那些灯没有任何变化,就说明你的触控面板已坏。要去维修了。
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里面应该可以找到的。建议最好用2.7.0 UNICO以上版本

网友C:
现有一批weinview506TE特价发售,带以太网功能。数量有限,如需要请联:13723709268 黄先生。